请教三菱变频器维修高手

楼主(2006-10-04):
近日维修一台三菱F540变频器,开关电源炸坏,想请教一下维修高手:K2225的G极和M51996的2脚之间 S极和N之间 S极和M51996的13脚之间的电阻值各是多少?

网友A:
22欧,1到2欧,最后一个是100欧.配件我这里有13867709199.

网友B:
分别是22,0.47,100.这几个配件我有很多,方便的话送你几个.杭州信达13064750345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朋友!

网友C(2009-06-01):
请问我看到A540机器M51996的13脚和14脚是连着的,14脚是GND,为什么我测量S极和M51996的13脚之间的电阻值是零?不知这样是对还是不对?

网友D:
请与我联系,我修过好多A540 A520 F540等,QQ499516574

网友E:
我有这变频器出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