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06-10-04):
1,在siemens plc中,有所谓的诊断缓冲区,那莫它到底位于什么区域?
2,用cp构成的profibus dp和用集成的dp有什么区别?cp插到plc地板总线后,系统自动为其分配了16个输入字节和16个输出字节,这些字节的用途是什么呢?cp所带的从站是不是映射到这些字节上的呢?
3,最近看一本书,我觉得讲的比较模糊。当智能从站和主站进行通讯时,是否一定要进行configuration,也就是作出从站的输出和主站的输入的对应关系如:partner ADRESS:I000 ,LOCAL ADRESS:O1000 10 BYTES;等等
那么sfc14和SFC15又是什么时候用到,既然configuration过了,为什么还要用sfc14,sfc15呢?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在数据通讯中如何使用他们呢?
4,说主站和智能从站通讯时,访问的不是一般的io映象区,而是专门用于通讯传输用的io区。这是怎么回事?请解释一下。我这里概念比较模糊。用没有实例程序发给我?

网友A:
问题1我也不知道。
问题2呢,在我看来CP的和集成的好像差别不大的,至少西门子给出的硬件配置里2个口是没什么区别的,可能唯一的区别是集成口,一般是用来与PDA作DP连接的。不过那16个I/O字节我还真没注意过。
从站主站通讯是一定要硬件配置的,而且主从的输入输出都是要配的。SFC14/15 是在程序里读取或输出从对方发过来的数据时用的。但你说既然配置了,为什么还要用,这我也回答不了,这得去问西门子了。
问题4我也不知道了,要看后来人了,或者可以打800去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