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求助:LG120S与士林变频器通讯

楼主(2006-10-04):
本人现在要用LG K120S与士林变频器通讯,看了好几天资料,就是没把LG的PLC通讯弄明白,哪位大哥做过LG的PLC与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通讯的来指点下啊,是用什么指令还有那个参数怎么设置的。郁闷啊。(我以前用的是台达的PLC,可以跟士林变频器通讯)

楼主:
士林的一些资料

网友A:
因为PLC本身不会支持很多的变频器通讯,LG的PLC支持自定义协议的通讯,可以按照变频器的通讯帧写好相应的通讯帧,在通过相应的指令调用即可与变频器通讯.
请留下详细的联系方式.或者联系我 021-52379977*503 我是LS产电上海办的技术支持

楼主:
只要能成功发送以下数据就OK了

楼主:
h05 h30 h31 h46 h41 h31 h30 h30 h30 h32 h44 h42 h0d

楼主:
我的E-MAIL是guokaiyong@163.com
QQ16021707

网友A:
这个没有问题
我可以按照"h05 h30 h31 h46 h41 h31 h30 h30 h30 h32 h44 h42 h0d" 发送通讯帧.
知道了要发送什么帧 只需要在自定义协议里填写通讯帧即可.具体方法在120S的用户手册"8.2 用户自定义通讯"中有详细的介绍以及例子程序,您可以看下 在试验 有问题的话可以打我上面留的电话

楼主:
谢谢流浪的砖头
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LG的这个通讯还算比较简单
因为以前没用过LG的PLC
自己把问题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