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有关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6-10-04):
我们有一台1250KVA 10KV变400V的变压器,我们是流水线生产,用电电机总容量和为2200KW,能拖动吗?这个是怎么计算的,请问???

网友A:
不能,最多不能超过变压器额定容量的20%

网友B:
去找本<<工厂供电>>教课书看,基本都有负荷计算的介绍

楼主:
是不是只能拖1500KW对吧,我用的都是感性负载

网友C:
不可以
油浸的可以过载30%到40%
干式的只能过载10%多一些

网友D:
请问
设备的同时率是多少?
电机的负载率是多少?
功率因数是多少?
也就是说
一般情况下有多少设备同时在运转?
每台电机是轻载还是满载?
功率因数是否接近1

网友E:
学习一下!可以计算的!公式我忘了.是不是S的方等于P方加Q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