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Y4N-D2 DC24中间继电器中D2的作用

楼主(2006-10-04):
求助:欧姆龙MY4N-D2 DC24中间继电器中D2的作用?

MY4N-D2 DC24中D2是表示线圈并联一个反向的二极管,不知道这个二极管的具体作用,高手请帮忙答复啊,先谢谢了!

楼主:
原来是起突波吸收的作用啊

网友A:
通俗点说,继电器线圈是一个电感,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这点在给继电器线圈通电的瞬间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电感的阻碍作用,会使得电流上升有一个过程,但在线圈断开的瞬间问题就来了,本来线圈中是有持续的电流的,现在线圈断开将电流回路截断,根据感生电动势产生公式ε=L*△i/△t可知,L和△i都是已知的固定值,而△t--->0,则必然ε--->∞,这个电压可不得了,楼主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把继电器上那个二极管去掉,然后通断继电器,用手感受一下线圈两端的电压,我可以说:保证你终生难忘!而且个头越大的继电器效果越明显!呵呵!

网友B:
续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