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相电机的知识

楼主(2006-10-04):
单相电阻异步电动机;单相电容起动异步电动机;单相电容运转异步电动机;单相双值电容异步电动机;罩极异步电动机等等这些,它们都是怎么区分的,工作的原理?????大家来谈谈,现在电动工具也比较多,来来吹吹,

网友A:
[color=#008000]结构特点 1、 电阻启动:定子上具有轴线在空间互成90℃电角度的主绕组和副绕组。电阻较大的副绕组经启动开关与主绕组并接于电源;典型应用:小型车床、鼓风机、医疗器械等 2、 电容起动 :定子主绕组、副绕组分布与电阻启动电动机相同,但副绕组导线较粗。副绕组与一个容量较大的启动电容器串联,经启动开关于主绕组并接于电源两端;典型应用:小型空气压缩机、电冰箱、磨粉机、水泵及满载启动机械;3、电容运转:定子具有主绕组和副绕组,他们的轴线在空间相差90℃电角度。副绕组串接一个工作电容后,于主绕组并接于电源,且副绕组长期参与运行 ;典型应用:风扇、通风机、录音机及各种空载或轻载的启动机械;4、电容起动和运转:定子绕组与电容运转电动机相同,但副绕组与两个并联的电容器串联,当电动机转速到70%--80%同步转速时,通过起动开关将启动电容切断电源,而副绕组和工作电容继续参与运行;典型应用:家用电器、泵、小型机床等;5、罩极式:一般采用凸极定子,主绕组是集中绕组,并在极靴的一小部分上套有电阻很小的短路环;另一种是隐极定子,其冲片形状和一般异步电动机相同,主绕组和副绕组均为分布绕组; 典型应用:小型风扇、电动模型和各种轻载启动的小功率电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