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试题

楼主(2006-10-04):
  问:用一四芯电缆,三根线接电机另一根两端悬空,在电机正常运转时悬空的那根线上有没有电,为什么?

网友A:
得看线路有多长了。

网友B:
应该人感觉不到

网友C:
1、电机正常运转时悬空的那根线上没有电;
2、因为三根相线电流的和为零,合磁场为零,悬空的那根线上的感应电势为零;

网友D:
同意刘志斌师傅的分析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的会有电

网友F:
三相负载平衡时他们的,三相电流的向量和等于零,另一根线上应该没有电

网友G:
变频器到电机不能这样接,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H:
想看愈强的分析!

网友I:
   电源端和负载端没接线肯定没电,如果带电那肯定电缆破损!

网友J:
悬空的那根线上的感应电势为零.变频器到电机应用三芯线

楼主:
多谢各位,看来我得找那个阅卷的好好理论一下了。

网友K(2006-11-06):
支持刘志斌师傅的分析

网友L:
如果电压是10KV的,那根线谁敢摸?

网友M:
这根线是否有电与三相平衡有关系吗?在绝缘正常的情况下,这根线没电,但用试电笔测量氖灯是亮的,用内阻大的电压表测量有电,电压表内阻越大所测电压越高,这根线与其他三根线的关系等效于两导体之间接有电阻、电容并联。

网友N:
支持刘志斌师傅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