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BHLW系列包装机的请进

楼主(2006-10-04):
我公司一台BHLW八嘴包装机不工作了,故障现象是3#嘴运行几圈后,灌装信号自动掉了,其它几个都正常,复位后又可正常工作,但也只工作几分钟就停止灌装,将正常工作的控制箱换上,故障依旧,排除了控制箱的问题。外部线路也查不出什么问题。3#嘴已停了一天了。望会的同行不吝赐教,在线等。

楼主:
怎么没人呢?急用啊,上面在施压。

网友A:
我想硬件没有问题,应该是软件程序上的问题,你可以找一下包装机原厂的技术,咨询一下

网友B(2007-04-02):
可以查一下信号问题,可能是由于某个参数给限制住了,所以只能运转几圈,,复位后又能运转的,现在外面好多都是由于货款没有到而设置的参数限定,你可以查查程序

网友C:
请问下,上面的,检测烟丝的,用的是不是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是什么品牌的啊???急知道啊,各位大哥.

网友D(2007-06-07):
是程序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