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怎么样才能检测电瓶的好坏?

楼主(2006-10-04):
小弟上次碰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用万用表电阻挡去量电瓶的正负两端, 可是不知道这样检测对不对,怎么样才能判断它是好还是坏的呢? 请各位老师傅帮忙解答,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个人认为:不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去测电瓶,上次我们公司有一台,我是测电压,充了8个小时,12V的电瓶只有11点几V,换了就好了。一般来说电瓶不是那么容易坏的,多数故障是接线端子接触不好,用砂纸打磨一下一般就好了。

网友B:
不行的/好电瓶要烧你表的/用放电叉....蓄电池测试仪

网友C:
我用过一种测试方法,效果不错。
在线路接通的状态测电瓶的电压,如果线路上的负载工作的时候电瓶两端的电压比标称电压明显下降很多,那电瓶肯定有问题,这种方法的原理是运用全电路欧姆定律,我用过几次,效用不错。

网友D:
电阻档测量电压绝对不允许!加上负载测量压降的方法可取

网友E:
值得借鉴

网友F: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挡届正负极,接通负载后压降比较明显的可确认电平有问题

网友G:
用额定负载看电池能不能坚持规定的时间

网友H:
用专门的电池测量仪器,不过一般用户不会有.电池用了3-5年就可以换了当然还要看充放电频率.用久了的电池极板被硫化容量下降,电压会有一点降低.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师傅的讲解,可是小弟还有不明白之处,我检查电瓶的时候已经是用了很多电了,在去测的话,压降肯定是低了的,那这样还测的准的吗?还能辨别吗?《一共四个电瓶,其中有一个坏了,在检测之前已经充不进电了 》

网友I:
用电池容量测试仪,简单明了,价格低

网友C:
能,有问题的电瓶分二种:
一是内部断路,此时加负载后测量时电压没有变化,电路中没有电流流过,负载没有任何工作迹象。
二是内部电阻增大,加负载后电压明显下降,负载虽有工作迹象但明显功率不足。

网友C:
有的时候要靠经验的

网友J(2009-03-12):
把电瓶组加上负载(如:接上灯泡或电炉丝)去测量每一单块电瓶的电压,如每一单块电瓶的电压相差一致两伏,这组电瓶就充不足电或着跑不上实际路程,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把电瓶组加上负载(如:接上灯泡或电炉丝)去测量每一单块电瓶的电压,如每一单块电瓶的电压相差一致两伏,这组电瓶就充不足电或着跑不上实际路程,
比较实际可行的办法。我们也是单块测量,然后判断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