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250A漏电断路器怎么修电路板

楼主(2006-10-04):
我碰到一250A漏电断路器合不上闸,后发现电路板问题,经过测量各元器件完好,只是有两个八脚的集成快不知起什么作用,更不知其内部电路。请各位前辈帮忙了,如有集成快内部电路及整个外部电路图给施舍一份吧!信箱chenzikuncu·sina。com

网友A:
八脚的集成块是 SF54123或者XX54123,有单列8脚和双列直插8脚,是专用漏电保护集成电路,市场上很少见,坏了不好找配件。你能确定是它坏了吗?先检查可控硅推动部分,是不是可控硅坏了,可控硅是1A的,外形象三极管。这两个部分都是易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