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偶测量分度值与仪表显示之间的差值

楼主(2006-10-04):
我校验自动平衡记录仪时,按分度表所查度数对应的电压值,直接输入到自动平衡记录仪,发觉记录仪所显示的温度值跟分度表里的温度值不相符,相差大约是室温的温度,比如分度表里600摄氏度对应的电压值是24mv(具体多少忘记了) ,直接给仪表24mv ,发现仪表显示的是630摄氏度(当时室温是30度),两者相差刚好是室温,想不通其中的道理,盼高人指点下!!!

网友A:
是这样的,记录仪加上了冷端温度补偿,也就是室温
例如:用热电偶测量锅炉内的温度,若用仪表量线的两端电压,得到的只是锅炉内温度与室温差对应的MV值,从热电偶的测量原理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