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PLC程序问题

楼主(2006-10-05):
大家中秋节快乐!
我现在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厂用的一套PLC,由于厂家在做完后没有交原程序,PLC中的程序还有密码,我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将PLC中的程序读出来,PLC是施耐德的,程序是用CONCEPT编的,

网友A:
我也刚入门,好象要先解码,才能读出源程序的。

网友B:
这个就得看他下载时候权限怎么设置的了,不过一般的厂家都会把程序交底的,如果没交的话,你可以跟他要!

网友C:
可以读,但是需要密码

楼主:
呵呵,厂家给程序是要收费的,这个厂家做的很绝!

楼主:
在CONCEPT中上传程序是要在下载时勾选IEC的,我想知道的是在不勾IEC是否有办法读出来,还有在有密码的情况下怎么办啊!

网友D:
在CONCEPT中上传程序时勾选IEC的,如果程序指令是符合IEC标准,可以上传,但在做密码情况下未试过,如I/O点少工艺简单可在短时编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