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280s-4 75Kw 电机标准生产是几个接线柱?3个还是6个?急

楼主(2006-10-05):
y280s-4 75Kw 电机标准生产是几个接线柱?3个还是6个?急,请老鸟说下,我现在要Y/▲启动,不知道是否要说明叫甲方采购专门的电机,最好是电机生产厂家的。:)

网友A:
一般的Y系列电机都是六个端子。告诉他们买Y系列电机就行 了。

网友B:
三相电机有三个端子的吗?

网友C:
纺织专用小功率的电机只有三个端子,呵呵

网友D:
你的电机型号写清楚后,他们就会按照你的型号采购,Y280S--4 75KW的电动机属于通用电动机,应该是标准的接线柱,一般都是6个,有三个连接片,可以是用于Y--△降压起动。

网友E:
祝:
        365天天天开开心心,
     8760小时时时快快乐乐,
         525600分分分健康,
      31536000秒秒秒幸福;
  日:给你温暖;
   月:给你温馨;
    星:给你浪漫;
     风:给你清爽;
      雨:给你滋润;
       雪:给你完美;
        霜,给你无暇;
         冰,给你晶莹;
          我:给你祝福;
   送一份美丽让你欢笑,
    送一份祝福让你骄傲,
     送一份开心让你不老,
      送一份梦想让你逍遥,
       送一份真情不要回报,
        再送你平安才算可靠,
     祝福国庆和中秋快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 ★★ 庆 ★★ 快 ★★ 樂 ★
 ╭╧╮╭╧╮╭╧╮╭╧╮╭╧╮ ╭╧╮
 ║中│║秋│║快│║乐│║哦│ ║!

网友F:
一般的Y系列电机都是六个端子.

网友G:
楼主多虑了,一般的Y系列电机都是六个端子.

网友H:
都是六个端子

网友I:
小功率的微型电动机一般是3个接线柱的.我见过的一个250W的微型电机连接线柱都没有就只有3根引出线头.

网友J:
一般的Y系列电机都是六个端子.星角转换就在六个端子之间变化。

网友K:
不用再回答了吧

网友L:
提问该问题的工程师好象没在现场干过吧!

网友M:
该问题的工程师好象没在现场干过吧!

网友N:
一般都是6各呀.有三个联片.可以星三角启动呀

楼主:
以前设计提要求就是星三角启动,这次设计选型里忘记提了,怕人家买回来不是就怕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