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改造,请各位高手指教怎样做?

楼主(2006-10-05):
活塞式空压机,130KW,JR绕线式的,额定电流248A,
正常运行时,阀门全开,电流也就170~180A左右。关闭阀门,电流140A左右,实际现场测量,那里所有的8台都差不多这电流,而且有一台新装的也是满载170A,为什么他们都达不到额定电流?
实际的工作是靠操作工根据压力表来启动和停止其中的几台空压机,没有其他的控制装置,油泵是连在传动上的,一般来说是进气阀门全开,如果需要微调压力,由操作工调整进气阀门的大小。
现在问高手,这样的情况,可以改变频吗?
请问如何改比较好,选什么牌子的质量好,谢谢

网友A:
设计定制一套压缩机集中控制台,可以达到以下目的:
 1)根据输出压力自动调整开启压缩机数量,减少用气压力波动和压缩机空耗;
 2)压缩机组可自动循环投切;
 3)必要时机组主要运行参数可以集中监控;
 4)必要时可以使其中一台采用变频控制(短接饶线滑环.变频器采用矢量型)

网友B(2009-12-01):
电流不高是因为压力没有达到额定压力呀,如果达到额定压力,那么电流自然就高,但也不一定是100%,因为任何电机都是有余量的。采用变频控制要看情况的,如果空压机一直需要在开启满载状态,那么就不用了;如果一直开启,但负载有轻有重,那么就需要;如果时开时停,那么用变频就更好了呀。如果你有好几台设备,那么就可以用的,别的设备可以满载连续运行,改造的设备按需而供

网友C:
第一:可以做一个系统,压缩机的开机组合方式由程序来控制,达到粗调的目的。(这个可能所有机器都要装变频才能带载启动)

第二:加装变频器做到压力微调。节能效果应该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