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有用过拉伸膜机的吗?

楼主(2006-10-05):
我司有一台拉伸膜机,成型不均匀,不知为什么?

楼主:
请高手指教!

网友A:
镜面棍的螺丝紧松不均匀

网友B:
原因可能是供料(挤出机)出料和拉伸辊速度配合不好,也就是同步不好。不知道它们怎样做同步控制的?

网友C(2017-09-05):
这个原因有很多方面,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膜头没有调均匀,三楼说的这种原因一般的可能性不大,棍速度配合不好的话一般是膜起皱,出的膜偏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