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洛菲斯(pro-face)HMI
pro-face与vb0的连接

楼主(2006-10-05):
我最近用PRO-FACE与丰炜PLC vb0连接,不知pro-face能不能直接驱动,要不要编写驱动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
看你的软件上有没有丰炜的? 没有的话 找代理商要补丁装上就OK了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是网上下载的,

网友B:
可以使用昆仑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