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菜鸟请教:双法兰变送器如何进行迁移

楼主(2006-10-05):
拱手。。作揖。。。各位大虾小虾~~!帮帮忙啊,有个问题(急!急!!急!!)不是智能的双发兰变送如何进行迁移啊?例如量程为0~25Kpa,要求上下限改为-30~5Kpa。变送器只有调零(ZERO)和调满(SPAN)按钮。变送器两个法兰是不是必须在同一个平面上调校?有哪位高手指点指点(最好是详细,明白,有效)~~~:)[/b]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产品,可以SET LRV&URV

网友B:
这只能实标了!加-30Kpa压力时将输出用ZERO电位器调成4毫安,5Kpa压力时将输出用SPAN电位器调成20毫安!反复几次直到达标!

网友C(2006-11-14):
我记得我在现场调试是请厂家的人来,用HART协议的手操器作的迁移,具体怎么做的我没太记住,建议你接上手操器照着说明书实际操作一下(智能变送器都带HART协议的说明书的)。

网友C:
另外调试的时候是变送器法兰已经安装好,按照两个法兰的实际距离调的,不知道对不对,也请专家指教。

网友D:
改上,下限不需要放在同一个面上,然后是打压效验当然就需要的了,如何使用手操改LRV和URV是一个仪表工最基础的.

楼主:
唉,国产的就是不好使,只有调零调满的按钮,啥也没了。是检修时买的,迁好了装上去不久又不准。反复搞了几次,叫厂家来他也搞不定,换表还是一样。郁闷死了。。。后来换ROSEMOUNT的,手操器一改,万事无忧咯~~!

网友D:
估计安装零点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