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的含义?

楼主(2006-10-05):
相信各位PLC编程高手大都用过串口调试助手,能否告知向PLC发送的数据是什么含义?怎样得出来的?如:02 03 04 等

网友A:
你说的02,03是哪一个字节?应该是功能码吧?不过你这样问,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你再说什么?

网友B:
向PLC发送的数据是根据 PLC的通信协议发送的

网友C:
向PLC发送的数据是什么含义,是通信协议确定的,只有协议制定者或熟悉协议的人知道;用串口调试助手的人,不需要知道“含义”。

网友D:
请教一下: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串口调试助手”呢?通常情况下要如何使用它呢?
望不吝赐教!

网友B: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代替主设备向从设备发送命令数据并接收从设备返回的数据,通常在主设备软、硬件没有构建完成或者需要确认主设备发送数据是否正确和观察从设备返回数据时使用。 使用串口助手时,设置使用的串行口号、波特率、数据格式、显示格式(十六进制或者十进制)等通信参数,然后在发送数据栏输入要发送的指令数据并设置重复发送时间间隔(需要自动重复发送的情况),软件可自动完成发送过程。返回的数据显示在上部接收数据框用于观察。不懂协议将无法决定要发送的数据内容。 串口助手目前有多个软件,功能类似,根据具体软件使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回复,能否告知计算机与三菱F930GOT通讯时应发送什么数据?(2.2V串口助手16进制)
"古代人"问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串口调试助手”呢?对PLC来说.就是解码.用法就是连上电缆线,设置好数据,点击发送,接收到的数据就是PLC登陆密码.十六进制.
串口助手网上很多,就是不知发送的数据怎样算,没发用.

网友B:
说那么多还‘不知发送的数据怎样算,没发用’,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楼主:
多谢周公的指点,可能我比较笨吧,我看看协议慢慢理解!

网友E:
....................................慢慢理解!

网友F:
     本人自己编写的多种VB与PLC的各种软件,如:计算机(VB)与FX系列PLC编程口通讯软件、计算机(VB)与FX系列PLC的RS232/485通讯软件、计算机(VB)的FX系列PLC的Password 操作软件等,如有需要,可发E-MAIL:liuflamp@126.com 联系。

网友B:
以下是台达变频器发送的命令字,也是要发送的数据字节:
读状态:
01 03 21 03 00 01 7E 36 _ 01 03 02 02 00 B9 24       ' READ
起动: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_ 01 06 20 00 00 12 02 07  ' START
设置频率:
01 06 20 01 02 00 D2 AA _ 01 06 20 01 02 00 D2 AA  ' F
停止:
01 06 20 00 00 01 43 CA _ 01 06 20 00 00 01 43 CA  ' STOP
具体每个字节的含义参看台达说明书。

网友B:
上面每个命令‘_’前面是发送的数据,‘_’后面是接收的数据。

楼主:
经过查阅资料,现对串口调试助手理解如下:
   串口调试助手可以通过设置与PLC相同的通讯格式协议,实现与PLC通讯,从而读出PLC中数据寄存器的数据,也可以向PLC数据寄存器写入数据(不如用编程软件),串口调试助手设置:
1,端口设置,设置PC的通讯端口,有COM1/COM2。也有COM1~COM4可选,现在PC有一个RS232端口已是高兴的了,很少有4个端口供使用,只有选COM1,选择正确后串口调试助手上有一个端口灯要亮。
2,数据位选择  7/8  FX2N  7  另有资料说欧美PLC常用8位,日本PLC常用7位。
3,奇偶性,无/奇数/偶数  FX2N选偶数EVEN
4,停止位,1/2  FX2N  1
5,传送速率,300~19200,FX2N  9600
另选十六进制发送
在发送框中的数据,根据通信协议,FX2N可以如下设置:
 02 30 30 31 30 30 30 38 03 35 43 因为是十六进制ASCLL码,为了便于说明,将它们转换。STX 0 0 1 0 0 0 8 ETX 5 C
02H  STX为起始符通讯时应在第一位,表示发送开始
30H  0  RD指令   成批读出数据,
30H 31H 30H 30H  0100   想要读出的寄存器地址D100
0H 8H  08 读取地址的个数D100~D107 8个
03H  ETX  终止符   发送结束
35H  43H  5C  和校验
 30H+30H+31H+30H+30H+30H+38H+03=15CH
取低两位5C作为和校验数据,它们转成十六进制就是
02 30 30 31 30 30 30 38 03 35 43
发送后接收框中的数据就是D100~D107的存储数据(需转换)
由此推断,只要知道PLC用于存储登陆口令的寄存器地址,
就可以读出口令   希望各位高手告知FX2N F930GOT的口令地址
以上纯属个人见解,参考资料:FX2N编程手册,FX通讯手册,F930GOT接线手册,请各位大侠斧正。
我的邮箱:yangxuan_26@126.com
希望各维修电工同行们,相互交流,协手共进,不断提高,为以后加薪努力奋斗!
同时感谢周工的细心解答!!

楼主:
那个邮箱打不开了,请联系这个邮箱:

yangxuanzzz@yahoo.com.cn

网友G(2009-11-09):
谢谢了,不过还有一些不明白

网友H(2010-09-07):
我们采用的是西门子 CPU222CN和EM235模块来测力矩,通过数据线与电脑连接,电脑串口显示接收无效数据AA   AA   00    01    F7,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力矩值显示为0

网友I(2011-09-28):
谢谢!明白很多的,知道基本怎么用

网友J(2013-12-27):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台达变频器发送的命令字,也是要发送的数据字节:读...

 周工你好:你能不能抽时间给我们教一个具体的例子。台达PLC与ABB  ACS-510变频器485通讯控制启停读取频率。能不能给个具体的程序?不胜感激。发邮箱也行493850495@qq.com

网友K(2015-01-09):
II.通讯命令详解:
(1)读压力值
上位机查询指令:01 04 00 00 00 01 31 CA (共8个字节)
解析:第1个字节为变送器地址;
第2个字节为功能码
第3、4个字节为压力值地址的高、低位
第5、6个字节为要读取的压力变送器的个数
第7、8个字节为CRC校验码的高、低位
变送器返回数据:01 04 02 00 00 B9 30
解析:第1个字节为返回变送器地址
第2个字节为返回功能代码
第3个字节为返回压力值所占的字节数
第4、5个字节为读取的压力值高、低位通讯返回值的换算:
液晶显示或铭牌上的小数位数为n,则通讯读数除以10的n次
方。例如:铭牌上量程为1.000MPa,而通讯读数为1000,则
实际压力值为 1.000MPa
(2)读变送器通讯地址
上位机查询指令:FF 03 00 00 00 01 91 D4
变送器返回数据:FF 03 02 00 01 50 50
解析:第 4、5 个字节为读取的变送器地址高、低 位:0 0 01
(3)读通讯波特率
上位机查询指令:FF 03 00 01 00 01 C0 14
变送器返回数据:FF 03 02 00 00 91 90
解析:第4、5个字节为读取的通讯波特率的高、低位:00 00
波特率代码与波特率的对应关系:
波特率代码 波特率 波特率代码 波特率
01 2400 bps 04 19200bps
02 4800 bps 05 38400bps
03 9600 bps 06 57600bps
(4)写变送器通讯地址
上位机下发指令:FF 06 00 00 00 02 1D D5
解析:第5、6个字节为写入的变送器地址高、低位:00 02
变送器返回数据:FF 06 00 00 00 02 1D D5
(5)写通讯波特率
上位机下发指令:FF 06 00 01 00 03 8D D5
解析:第5、6个字节为写入的通讯波特率高、低位:00 01
变送器返回数据:FF 06 00 01 00 03 8D D5                        这个情况怎么发数据,

网友L(2015-11-10):
最好使用具有协议解析和测试功能的串口/网口类软件,如格西烽火通信测试软件之类的,具有CRC自动生成,任意解析协议数据等强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