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是软轴?原理?

楼主(2006-10-05):
一次无意中看到这两个字眼,让我想起了我曾经学的机械,(本人专业为机电一体化,现从事电气工作)查找封启的书本,但未找到,一直遗憾,还望高手指点。小弟有礼了!

网友A:
其机理与普通轴差不多,但软轴一般是由强度高柔韧性好材料做成的,一般用来带计数器负载不大的东东~由于其柔韧性好故不要像普通轴一样要转向必需靠齿轮之类的东西

楼主:
谢谢,非常感谢你

网友B:
楼上各位说的是柔性联轴器吧,之所以要用柔性联轴器是因为轴端连接的器件的轴不允许偏离轴心,比如编码器若输出轴偏离轴心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输出脉冲.

网友C(2008-04-21):
引用 网友B:
楼上各位说的是柔性联轴器吧,之所以要用柔性联轴器是因为轴端连接的器件的轴不允许偏离轴心,比如编码器若输出轴偏离轴心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输出脉冲.

那么意思就是可以自己化解了是么?

网友D:
有一种牙科大夫的牙钻,动力就是通过软轴传递的,到医院看看。它和自行车的线闸的拉线差不多。

网友E:
软轴一般用来传送转速,如车辆的速度表、里程表。

网友F:
偶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G:
我昨天看到了,机械手册上就有。用在不同心的场合,和普通的轴完全不一样

网友H:
建筑工地上用的混凝土捣固棒(振动棒),比较典型的软轴传动,功率也不小。

网友I:
是不是摩托车的速度表也是啊

网友J:
摩托车的速度表也有的啊!

网友K:
说了半天就是和振动棒差不多的东西!

网友L(2008-05-22):
管道疏通机

网友M:
用作单向传不能变向,如:牙医有的工具

网友N:
老兄查机械设计手册吧,很全的

网友O:
没接触过,学习了解一下。

网友P:
一楼的同志说的基本对

网友Q:
软轴应用方面很广。。。。。

网友R(2008-07-05):
软轴不是挠性联轴节,是一种特殊的传动轴,一般只能单向传动,与挠性联轴节有些相似之处---都具有挠性。123wer说的很对,有一种牙科大夫的牙钻就采用了软轴传动。

网友S:
长见识了.这东西见得很多,就是不知叫什么.谢谢各位!

网友T:
最简单的例子:下水道疏通机.

网友U(2008-08-11):
罗升企业上海分公司 肖德寿 13636699416,021-51875200*863 www.acepillar.com.cn EMAIL:xiao.deshou@acepillar.com.cn
电气控制:数控装置(HITECH海泰克,瑞典北尔BEIJER)、数控系统 (beijer) 、伺服系统(以色列ELMO,日本横河,台湾上银,台湾东元)PLC (日本横河,台湾丰炜VIGOR ) , 德国伦茨lenze ,东洋变频器、温度及位置传感器等
台湾上银HIWILL 直线传动: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精密线性模组、线性致动器等。
旋转传动:(德国亚特兰大<ATLANTA> ;德国NEUGART;日本住友 减变速机、日本三木 齿轮/齿条、联轴器、离合/刹车器等。
台湾金器 (MINDMAN) 气动传动:气源处理组件、控制阀、执行元件等。
意大利 液压传动:控制阀、泵、液压缸及液压系统集成。
电子器件:工业电子硬盘。
系统工程:承揽自动化系统工程设计、选型配置、调试。
罗升企业成立于1984年,是亚洲传动控制领域卓越品牌通路商。集团总部设于中国台北,在天津、香港和新加坡分别设有子公司。分布于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二十几个直销事务所、几百家经销机构及在亚洲其他地区的多家合作伙伴,已基本构成覆盖全亚洲地区的销售和服务网络。
子公司天津罗升企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坐落在天津滨海开发新区---空港工业园区,厂区占地两万三千平米 ,是集解决方案、采购、加工、仓储、物流、销售、售后为一体的全面整合型服务企业。服务领域涉及机械制造业、工厂自动化、航空/航天、电力、冶金、石化、医疗等领域。
天津罗升经过长期的诚信服务,与许多世界知名的生产厂商及广大用户,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成为国内制造业引进先进技术和产品的高速通路。为快速、近距离服务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用户,设立了十几个销售服务分支机构及几十家经销商;为高水平、专业化服务于机械设备配套厂商,设立了各专项服务产品处;为综合性、系统性服务于各行业用户,设立了系统工程部;以不同的方式向各类用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平的整合服务。目前正朝向传动控制产品的供应、技术、服务中心高速发展。
随着电子商务系统的升级建设,罗升逐步实现服务网络化,最终将实现客户网上订货,在线查询货期,在线技术服务等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天津罗升长期策略:立足中华、胸怀全球、优势互补、制造双赢。
心态决定状态,心胸决定格局,眼界决定境界!

网友V(2010-12-03):
对:竹叶飘飘 关于
谢谢,非常感谢你
内容的回复:
软轴芯及各种机械软轴总成:
软轴芯及各种机械软轴总成;结构:由3-6层钢丝,每层4-8根高强度钢丝。
捻向:Z(左旋),Y(右旋)。
颜色:金黄色,黑色,灰色。
软轴具有重量轻,柔性好可无限弯曲,结构紧凑,同步运行,联结结构、叉接头、关节轴承、直球、接头、拉环。。。。
www.zx568.com

网友V:
本公司生产各种异型软轴产品:软轴内芯、软管、软轴总成、操纵钢索、推拉索
∮3.2mm-∮3.8mm用于汽车、摩托车里程表,转速表软轴,不跳表。
∮5mm-∮8mm用于电动工具、汽车暖风机操纵软轴、空调软轴、摇窗软轴、割灌机软轴、医疗机械等机械传动。
∮9mm-∮25mm用于建筑机械、振动棒、工程机械远距离传动操纵装置。可以随意弯曲、传送、推力或拉力,使机械作换向、变速、升降、启动等各种非直线传动作用。对远距离狭窄、弯曲或有障碍物的场合更显其优越性。
本公司拥有自己的模具制造车间,采用先进AutoCAD/CAM计算机辅助系统,大大缩短了新产品的研发周期,并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订做各种尺寸和型号的产品。
联接方式:轴芯打方,内螺纹,外螺纹

网友V:
本公司生产各种异型软轴产品:软轴内芯、软管、软轴总成、操纵钢索、推拉索
∮3.2mm-∮3.8mm用于汽车、摩托车里程表,转速表软轴,不跳表。
∮5mm-∮8mm用于电动工具、汽车暖风机操纵软轴、空调软轴、摇窗软轴、割灌机软轴、医疗机械等机械传动。
∮9mm-∮25mm用于建筑机械、振动棒、工程机械远距离传动操纵装置。可以随意弯曲、传送、推力或拉力,使机械作换向、变速、升降、启动等各种非直线传动作用。对远距离狭窄、弯曲或有障碍物的场合更显其优越性。
本公司拥有自己的模具制造车间,采用先进AutoCAD/CAM计算机辅助系统,大大缩短了新产品的研发周期,并可根据客户的要求订做各种尺寸和型号的产品。
联接方式:轴芯打方,内螺纹,外螺纹15030896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