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510在消防供水中为何总是报警F001

楼主(2006-10-05):
(无正文)

楼主:
每次复位后又能用几天,用几天后又有报警复位后又能用。用电流表量有不过流,但每次都是很偶然的过流。换了变频器,也换了泵。请各位指点。

网友A:
把2601设为0就不会再出现上述问题了。

楼主:
我曾经改过,还是不行。电网电压不稳定会造成吗?

网友B:
万一不行,将最高频率变成48Hz。我怀疑选型偏小。

网友C:
将参数2601设为“0”就没问题了,相信此问题已解决了吧,建议楼主在问题解决后,回复一下。谢了!QQ群13481299

网友D:
你家的消防泵启动这么频繁?
查查线路有没有虚的、对地多少?加减速时间?是否欠压?是否超压?另外2602也要调成0

网友D:
尤其要看电机接线柱那是否虚接

网友D:
照我说的做,有结果告我一声

网友E(2006-11-11):
2601默认=1
2602默认=0

网友F:
可能是变频的主板有点问题,要改容量!

网友G(2006-12-28):
这种问题就要把电机的参数和变频器的型号报上来,不然不好乱猜

网友B:
留个电话,我打给你!

网友H(2007-10-04):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I:
擦一下是不是干扰

网友H:
如是干扰的话,从那一方面入手

网友H:
请ABB变频器高手们帮忙?

网友J(2011-06-24):
是不是再倒泵时是这样,还是用的SPF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