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的高频计数采集的输入点是哪几个

楼主(2006-10-05):
现有一台旧 西门子S7-200PLC,使其完成高频计数采集(编码器采集信号),不知其高频输入点是哪几个,请知道的多多帮忙,谢谢,谨祝中秋快乐

网友A:
假如是采用高速计数器,HSC0的输入点应该是I0.0 ,HSC1的输入点应该是I0.6,其他的就的查S7-200编程手册了!!!

网友B:
不知道你的PLC的CPU是什么型号的,不同型号的CPU其高速计数器的个数是不一样的221,222型号的有4个,224,226,226XM型号的有6个,HC0,HC1,HC2,HC3,HC4,HC5,它们的输入点分别是I0.0,I0.6,I1.2,I0.1,I0.3,I0.4.使用高速计数器还要选择其工作模式及对控制位的设置,我想在自助资料库里有相关信息.

网友C(2006-11-09):
我不是会员啊

网友D:
查S7-200编程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