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qm1-cpu45与台式电脑通讯

楼主(2006-10-05):
电脑用自制的电缆通过RS232C串口与CQM1通讯,在CX-P5软件中用自动在线可以连接上PLC,但是当新建了一个文件后,用在线工作就连接不上,我是初学者,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另外请教九针的串口如何连接CQM1与PC,我怀疑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A(2008-09-12):
呵呵;CQM1-CPU45上有编程口,另有一个RS232接口;

用编程口通讯电缆型号为:CQM1-CIF02;

用RS232接口与电脑通讯时电缆为:XW2Z-200S-V;

网友B:
可以连接上 线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