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助

楼主(2006-10-05):
PROFIBUS通信正常,但是PC机上显是仪表参数为零.别的PC正常,是这台PC上负责通信软件有问题吗?如何解决

网友A:
检查分配的数据映射地址内数据交换是否正常,如果有数据交换,那么是你的显示程序有问题,否则检查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