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多少kw以上的电机比较合适用自耦变压器

楼主(2006-10-05):
大家好,电机在轻负载时多少kw以上的电机比较合适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在30KW左右一般用星三角起动,这主要是比较经济.如果小电机都用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成本实在是太高,不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1、电机的负载情况、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如果允许直接启动,当然首选直接启动;
2、电机为空在或轻载启动、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不允许直接启动,则可选择Y-△启动;
3、电机为满载启动、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不允许直接启动,则可选择自偶减压启动;
4、电机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关系,可查阅电工基础。

网友A:
1、电机的负载情况、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如果允许直接启动,当然首选直接启动;
2、电机为空载或轻载启动、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不允许直接启动,则可选择Y-△启动;
3、电机为轻载或满载启动、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不允许直接启动,则可选择自偶减压启动;
4、电机功率与电源的容量比较关系,可查阅电工基础。

网友B:
刘师傅说的很全面,对于采用何种起动方式,并没有标准,主要是看负载的要求与电源的容量大小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