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BORO保护级修改

楼主(2006-10-06):
请教: FOXBORO I/A 系统中DM操作界面, 在操作员环境下,可以点击流程图上的位号 显示AIN模块的详细显示画面,但不能操作A/M软键, 想问一下AIN模块的详细显示画面是怎么与流程图上做的连接. 另外, A/M软键是怎么屏蔽的,如果AIN模块的详细显示画面上引用的标准面板,这些面板的存放路径是什么?
请高手赐教!

楼主:
高手快出来啊!

网友A:
首先看一下I/O组态中MA和INITMA的参数,0=手动,1=自动,2表示手动/自动状态根据checkpoint文件中的状态决定。除非你自己重新定义了操作面板如果是标准面板M/A功能是不屏蔽的,在顶部菜单中点击(Select),选择该AIN模块的详细显示,看看是否有手动自动选择功能。在流程图中组态很简单,用绘图工具在流程图中画出按纽然后组态连接到AIN模块的M/A参数,保存后刷新就可以了。至于流程图的存放路径是你自己组态时选择的,一般为usr/disply。

网友B:
to:ZDAI~~你用不用MSN?我可以帮你解决的--guohua.liu@hotmail.com,发申请时注明一下~~~

网友B(2008-09-13):
I/A技术交流群:62470524 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