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液伺服阀(FF102)怎样调零

楼主(2006-10-06):
     我现在有一只电液伺服阀(型号:FF102)不能回零点,怎样调整?

                                       谢谢!

网友A:
把第一级螺栓稍稍送点,用铜棒轻轻砸,看伺服放大器显示零偏是否回零

网友B:
电气加上一个零点偏置电压

网友C(2007-01-15):
102的第一级是置于阀体内的,老吕说的在有些阀上可行,102不行,螺栓是固定力矩马达的,马达不能砸.

网友D(2007-09-10):
我对FF102阀比较了解,不知你现在还在看不,如想了解详细情况,可来电025-68867951,本人姓张或邮箱zz-yy-ff@163.com

网友E:
请问你的伺服阀放大器一般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我现在想控制一个FF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