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achi SJ300-007LFU

楼主(2006-10-06):
各位专家:
    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请指教.
我维修一台剪线设备,系统由KOYO H2CTRIO高速计数模块和一块分频板再加Hitachi SJ300-007LFU变频器和SJ-FB组件(编码反馈板)去驱动一个普通三相马达(挂有ERN420 1024编码器)
   故障现象当剪长线时(大于50INCHI),设定好长度开机正常大约半个钟,实际长度偏长2-3INCHI为此调短设定值2-3INCHI可正常也是半个钟左右,又出现偏短2-3INCHI.而剪短线时很正常.我已经换了一套变频器包括组件板,但没解决问题.

网友A:
问题不一定出在控制上啊,机械也是可能的原因,以前见到过因为测量轮热膨胀而导致长度不准的情况。

楼主(2007-01-19):
各位专家:
    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请指教.
我维修一台剪线设备,系统由KOYO H2CTRIO高速计数模块和一块分频板再加Hitachi SJ300-007LFU变频器和SJ-FB组件(编码反馈板)去驱动一个普通三相马达(挂有ERN420 1024编码器)
   故障现象当剪长线时(大于50INCHI),设定好长度开机正常大约半个钟,实际长度偏长2-3INCHI为此调短设定值2-3INCHI可正常也是半个钟左右,又出现偏短2-3INCHI(实际上它自动会恢复).而剪短线时很正常.我已经换了一套变频器包括组件板,但没解决问题.急....急....

网友B:
还没有解决?都3个月了!
短了正常,长了有问题?!那么工作速度快慢有影响吗?
估计你的编码器反馈有问题,或者丢数,或者打滑。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