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纤放大器的使用

楼主(2006-10-06):
本人最近有很多放大器需要使用,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很多放大器上有D.ON、L.ON、ON.DLY等表示什么意思啊?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在此先表示感激!!!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放大器?
D.ON与L.ON表示放大器的输出高低电平关系
D.ON表示输入光量小于门槛值时放大器输出低电平

网友B:
D.ON L.ON通俗点说就是对光时OUT ON和对光时输出OFF
ON.DLY表示ON延时时间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帮助!!!
型号有很多,主要有FS-T20,FX5-A3R,E3X-T11,FS-V1,FS2,FX-D1,FX-301,FS-A11等,我知道很多操作都是相通的,但是里面很多地方还是不知道什么意思。各位大哥可以提供更多的内容吗?

楼主:
    比如FS-T20,有一个拨钮有ON.DLY,OFF.DLY和OFF三种状态,那么该怎样调整延时时间呢,还有后两者作用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问OFD和NON的作用是什么?主要是OFD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拨在不同的位置好象也没什么不一样啊?哪为高人能赐教?谢谢了!!!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啊??D.ON一般是DARK ON~~L.ON一般是LIGHT ON~~~ON.DLY一般是ON DELAY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我们公司用的基本上都是是SUNX和KEYENCE的。

网友D:
要明确的答案,这好问供应商,在各项技术要求满足了自己控制要求下,建议有些功能也没必要搞清,否则乱了自己脑子,有些东西是开发师或检测用的

网友C:
如果是KEYENCE那就是D.ON一般是DARK ON~~L.ON一般是LIGHT ON~~~ON.DLY一般是ON DELAY
你们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没有啊,都是生产线上使用的,只有一种有说明书,看了,有好多种调的方法,但是用在别的上面就不全了。

网友C:
你用的设置是数字式的还是普通开关行的!!

楼主:
大部分都是开关型的,也有少数数字型的。说明书上说了开关拨什么位置挡住或者不挡住。我们公司用光纤感测玻璃的有无状态的。

楼主(2006-11-12):
呵呵,谢谢各位了,本人已经基本上能把21种放大器全部调试出来了,唯一遗憾的就是不够完善,总算可以给领导一个交代了

网友E(2009-03-20):
FS-T20,FX5-A3R,E3X-T11,FS-V1,FS2,FX-D1,FX-301,FS-A11等

东莞安达 周先生有库存

网友F(2014-06-28):
请看我的贴子“基恩仕光纤放大器FS-V33-IM-CS使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