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缺相怎样保护电机

楼主(2006-10-06):
我们这儿电力部们太笨蛋了,经常高压缺相。入秋以来就出现了3、4次,每次都有许多工厂出现烧电机现象。埋怨无用,怎么解决呢?热继电器保护不行,保护电流小,经常动作,大了高压缺相照烧不误。缺相保护也不管用,因为高压缺相低压测对应相有100多V电压。我想了一法:电机测Y型接3个AC电容,中点接保护继电器(线圈127V)与0线,如缺相中点处有电压感应,继电器动作,常闭断开,主接触器断。不知行的通吗?还未敢试验。请高手指点,或另有高招,请指教!!!!!!

网友A:
高压缺相低压单相运行会烧坏电机但短时间不会,
可以在低压侧设计缺相报警装置及时提醒切断高压。
可以利用电机缺相保护器设计一个报警装置

网友B:
不用这么吃力,找一个带缺相保护的逆相继电器接在低压母线上,报警接点作用于低压侧跳闸即可.

楼主:
缺相保护不管用啊,要不怎么有怨言呢。高压缺相低压侧有100多V(对0线)电压,缺相保护不动作。后来想到电容屏蔽感应电,3个电容Y型接,正常时中点对0线无电压,高压缺相时中点对0线有100多V电压,以次来保护电机。

楼主:
难道没有人确定我的对不对吗????

网友C:
dui 的啊
我也是这么认为啊

网友D:
选用一个多功能的保护器。
你的情况是,高压缺相,发生不平衡(100V残压)选个保护器带不平衡保护的。
如:我们有美国红狮的保护模块,可对:缺相,反相,欠压,以及不平衡都是起到保护作用。

QQ:329360862   MSN:shihonglai@hotmail.com
Skype:letsgo1234   E-mail:Redlion126@126.com
021-54807896  /13370269729

网友E:
mds-104智能电机保护测控MCC,有效的解决您遇到的问题,全国各地应用很多,效果非常理想,各种保护完全按照电机标准实现。有空可以交流交流,QQ99707336

网友F:
你的办法不是很好吗,不过高压侧应该有低电压报警呀,再就是高压缺相允许运行2小时,怎么会烧电机呀.

网友G:
我们公司的任意一款电动机保护产品都能起到您要求的作用,在胜利油田有过比较传奇的故事
联系:010-68703353 夏先生即可

网友H:
下面引用由状元在 2006-10-9 22:55: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办法不是很好吗,不过高压侧应该有低电压报警呀,再就是高压缺相允许运行2小时,怎么会烧电机呀.

--------------------------------------------------------------------------------------------
朋友不要误人子弟了,回去再看看书OK?高压缺相允许运行2小时?电机估计都烧没了,应该是在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如6KV,10KV系统),一点接地允许运行2小时便于查找接地故障,但如果线路对地电容电流超过10A为,安全起见保护(零序)也不允许投信号而必须投跳闸

网友F:
TO:垃圾场
我就在说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你想什么呢,再就是我们这边经常会发生单相接地,怎么没烧电机.

网友I:
楼主说的电动机估计是那种小电动机,没有安装保护装置的小电动机,所以有可能。

网友H:
我想你是把缺相和单相接地混淆了,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发生单相接地,接地相相电压为0其他两相相电压升高根号3倍,但三相线电压还是保持不变,所以不影响电机的运行,但对电缆绝缘耐压是个考验,给两个小时时间是让你尽快找到接地点,一般用拉路法,防止事故扩大。缺相一般是指少一相电,现象为缺相相电压为0其他两相相电压不变,三相线电压两个为0一个不变,定子的三相旋转磁场少了一相,不烧电机才怪。

网友J:
我没有用过你们说的.学习东西呀!!!!

楼主:
垃圾场老兄功夫过硬

网友(2007-04-26):
你的用电容的方法可能行不通的,因为高压缺相侧缺相后低压侧的相位也会发生无序变化的。所以给你推荐:江苏镇江通源科技生产的电子缺相保护器,专门解决高压缺相问题。QQ:70518286

网友K:
在总配电柜上设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