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治理与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

楼主(2006-10-06):
   我们公司现在使用的功率因数补偿办法是:在配电室集中进行纯电容无功补偿,使功率因数达到1.0,但经我们检测,各生产车间的配电动力柜功率因数并不高,这无疑会增加由配电室到车间动力柜的主电缆的无功损耗,使电费增加。因此我们想在车间配电动力柜上再做一级纯电容补偿,可又担心公司电网中的谐波造成放大,基于此如果我们在公司配电室将纯电容补偿改为电感电容滤波器,能否在功率因数保持在1.0的同时,使通向各个车间动力柜的主电缆无功功率得到下降!(前提是车间动力柜做了一级纯电容补偿后)
   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就是:配电室的滤波器安装能使通向各个车间动力柜的主电缆的谐波得到治理吗?还是将滤波器装在车间动力柜上才能将此问题解决?(不过后一种办法投资费用肯定很高)
   请指教!公司网址http://www.companion98.com/

网友A:
从道理上讲:集中补偿和分散补偿对谐波放大的影响是一样的哦

网友B:
建议您加上电抗器  13325215833

网友C:
我的经验是将滤波柜安装在动力配电柜旁边,越接近谐波源效果越好.这样谐波就近消除,提高功率因数,减小电缆的有功损耗

网友D:
1、电容补偿的设计原则是:集中补偿为主,分散补偿为辅。是否设置分散补偿,应该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通俗的讲,即投资回报分析)。
2、抑制谐波,应该先分析谐波源(大小、分布等),并不一定需要将纯电容补偿改为电感电容滤波器。建议你找GB50227《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GB/T14549《电能质量 公用电网谐波》看看。
3、若仍有疑问,请登录www.mzszn.com进一步了解。也可向我索取上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