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 程序求助急!急!

楼主(2006-10-07):
CJ1M PLC程序细节求教,我在W100里面有个数字想在Q:2.8-2.15显示不影响2.00-2.07的状态,详细是这样的,这是做故障显示1,2,3...100,一有故障我就把1,就跳过后面的2,3..100程序,去执行故障显示程序,1,2,3...100是安照故障的等级排序的

网友A:
没看明白

楼主:
MOV 1 W100,JPC 1000;MOV 2 W100,JPC 1000;...MOV 100 W100 JPC 1000.  1000: MOV W100 D100,BCD D100 D100,MOV D100 Q:2.8-2.15  我用指令简单描述了一下里面很多指令的用法都不对,谢谢指教

楼主:
假设有故障发生MOV 1 W100,JPC 1000;MOV 2 W100,JPC 1000;...MOV 100 W100.  1000: MOV W100 D100,BCD D100 D100,MOV D100 Q:2.8-2.15  我用指令简单描述了一下里面很多指令的用法都不对,谢谢指教

网友B:
这是你自己搞乱了嘛
一个16位的W100刚好对应一个16位的2
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呢?
你这样行是行,就是有点麻烦,程序也不好读
我建议还是将W100处理好,再Mov给2

网友C(2006-11-18):
  师傅可以讲的再明白一点么? 我也好学习学习。 不过先谢谢师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