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200s求助!帮帮我吧。

楼主(2006-10-07):
我的笔记本没有COM口,XP系统,用的是一个USB转COM口(4)。用的是KGLWIN3.65,PLC的CPU为 K3P-07AS 。联机后可以写程序到PLC,但不能读到PC.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指教.用3.2、3.3、3.4都试过也是如此。 后看了看以下内容,更是困惑。 K200S专用Cnet通讯 13.1 绪论 K200S CPU模块在没有安装Cnet模块时也提供一些基本的Cnet通讯功能。虽然它不支持所有的 Cnet模块功能,但是对用户来说执行一些简单的Cnet通讯是非常有用的。如果用户仅需要进行 读/写变量(P, M, L, K, T, C, S, D, F 区域)和监视,用户不需要购买Cnet模块。这将为用户节省花费和安装Cnet模块的槽。 由CPU(A-类型)模块提供的Cnet功能如下所示:  单独读指令  连续读指令  单独写指令  连续写指令  读CPU模块的状态  监视变量的注册  监视执行  仅1:1 通讯 (专用协议)  仅RS-232通讯 因为K200S的专用Cnet通讯不支持Cnet模块的所有功能,所以同使用Cnet模块比较来说具有一些限制。 1) 当前的情况下不支持RS-422协议,仅支持 RS-232C协议。(RS422 协议将在下一个K200S CPU版本中获得支持。) 2) 仅能得到1:1 通讯。具有主和从站的1:N 通讯(多支路) 将在下一个K200S CPU版本中获得支持。 3) 因为K200S CPU模块仅具有一个串行口支持RS-232C,所以不能使用一般的 RS-232C电缆。Cnet模块的电缆不能同K200S CPU模块共同使用。见本手册的节13.3 K200S CPU模块的针指派细节。 13.3 K200S 专用Cnet通讯模块的RS-232C 连接器的针指派 1:1与PC机的连接 PC PLC(K200S) 2-----------------7 3-----------------4 5-----------------5 <把PC和K200S CPU连接起来的RS232C连接器的针指派> 看了上面K200S的说明后,一头雾水,我的连接线是2,3交叉,5,5相联,并切在K60S上试过好用,在K200S上就只能写程序到PLC,但不能读到PC,望高手指点迷津,不盛感激。

网友A:
请问下您不能读程序的报错代码是什么?

有可能的话请与我联系 021-52379977*503或者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A:
至于您看到的那部分说明是与其他设备进行232通讯时的设置以及连线,与PC的联机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to 流浪的砖头: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当执行上传PLC->PC时,KGL-WIN就好像死机了,上传进度指示在0处,没有报错代码,只有通过中断才能退出KGL-WIN,现在不明白的是,当联机后执行PC->PLC确能完成。
我的联系方式:0535-6811589*8020 王明臣,有时间我联系您吧,最好留下您的贵姓。

网友B:
2,3交叉,5对5,是LOAD协议的,用来上下载程序用的。你后面提到的是Link协议的,是通讯用的。你联系一下,青岛办的孔工吧:0532-85016056。问题如何解决的,最好发到论坛里,大家分享一下吧!

楼主:
多谢玩转地球520的回复,孔工刚刚联系了一下,他说这种情况也没见到过,因为这个K3P-07AS CPU上周已经发到韩国了,所以不能发到青岛办事处,我公司这种LG的CPU很多,我也试过,也是上传PLC->PC时,KGL-WIN就好像死机了,上传进度指示在0处,还望广大同行指点迷津为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