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器在空气压缩机上的应用

楼主(2006-10-07):
  我公司脉冲袋式除尘器由2台2Z-6/8-1型空气压缩机提供除尘振打用气(1台为备用)。备用空气压缩机(下称1号)还承担了散罐车倒运生料的气力输送入库工作。虽然散罐车为间歇送料,但为了保持工作气压,空气压缩机必须全速运转,因此空气压缩机的无功运转时间往往占到总运转时间的40%以上。而长期的无功运转使空气压缩机温度升高,机配件寿命缩短,故障增多,造成设备维修费用上升。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对空气压缩机进行了变频技术改造。
1 变频器选型
  经过对其它水泥厂应用变频技术的考察分析,于2000年12月和2001年9月分别对1号、2号空气压缩机进行了变频改造,选用了西门子公司6SE32(MDV3700/3)安装在1号空气压缩机上(电动机型号为Y280S-8,功率为37kW)和ABB公司ACX601-0050-3安装在2号压缩机上(电动机型号为JO2-9-8,功率为40kW)。
2 工作原理
  1号空气压缩机采用区间工作方式。首先启动变频器使空气压缩机电动机逐步加速到铭牌标定值(730r/min),待空气压缩机压力上升到控制值(4MPa)时,安装在压力罐管路上的接点式压力表断开模拟给定信号,使电动机停止运行;当压力罐气压降至1MPa时,压力表触点闭合,变频器再次启动,电动机加速运行,从而实现区间压力控制,消除了间歇送料时,电动机空运转所造成的无功消耗。
  2号空气压缩机采用恒压供气方式。由安装在压力罐管路上的远传压力表,通过屏蔽信号线,将模拟0~20mADC的电流信号反馈到变频控制器上,与预置的压力给定信号比较,决定变频器加、减速,从而实现恒压供气。
3 运行参数
  1号空气压缩机:
  变频器设置速度(频率):0~50Hz
  变频器输出有功电流:0~40A
  变频器输出电压:0~380V
  变频器输出有效功率:0~37kW
  2号空气压缩机:
  变频器设置速度(频率):25~40Hz
  变频器输出有功电流:20~40A
  变频器输出有效功率:16~32kW
  变频器加速时间:10s
  变频器减速时间:20s
  电动机调速后转速:225~560r/min
4 使用效果
  设备改造后节能明显,运转率提高,维修费用下降。
  变频器所具有的平滑软起动等功能,对运行中机械传动装置有良好的保护作用,从而延长了空气压缩机和电动机的使用寿命,使年维修费用下降20%左右。
  变频器改变了原空气压缩机机械调节器的调压方式,使空气压缩机转速在225~560r/min之间(原恒速730r/min),工作温度由200℃降至160℃,设备故障明显减少。

网友A(2006-11-28):
压缩机用到变频器的极少,尤其是大立方30-300mm根本就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