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高手请进!在恒压供水中为防止电机坏怎么进行切换?

楼主(2006-10-07):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用两台水泵来进行恒压供水控制.有可能用水很少而导致总是第一台水泵一直连续几天甚至几十天的在变频器下工作而第二台水泵一直不工作,这样第一台电机比第二台容易坏.现在要求如果出现第一台水泵一直在变频器下连续工作了24小时后要将他切换到第二台水泵上让第二台工作(同时第一台停止),如果第二台还是连续24小时一直工作在变频器下那又将它切换到第一台上运行,这样的循环我可以用两个时间继电器加一个接触器来实现,问题是当我切换到了另一台水泵后电机的转速为零而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不为零,请问怎么让电机切换后自然的从低频率开始慢慢提高而不是瞬间加上一个几十HZ的频率?(用的是台达F系列变频器)

网友A:
切换应该选择在用水量最小的时候,也就是变频器转的最慢的时候,变频器当然要停,然后重新从零启动。中间稍微有一段停没有关系的。即使停车压力也不会马上变成零。只是稍微降降。

网友B:
请看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62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