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机床电路中能否使用线圈电压为36V的接触器?

楼主(2006-10-07):
机床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中使用的接触器,其线圈电压36V和127V有区别么?

能否使用线圈电压为36V的接触器,(主触点都符合要求的)?谢谢

网友A:
     可以啊!一般机床照明用的照明电压为36V,所以可以选用36V的 交流接触器线圈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B:
可以啊!
   主触点一般有5A/380V,还有其它的啊!

网友C:
行的,配件不好买.

网友D:
接触器有多种线圈电压,根据控制电路使用电压来选择。机床电路之所以使用各种电压的线圈,是为了使用隔离变压器而达到安全的目的,可现在很多电路设计者将变压器二次接地,在110V以上已失去安全的作用,还不如直接使用220V线圈电压的电器。

网友E:
最好用24V的,与PLC相匹配,

网友D:
机床电路设计接触器一般选用AC110V,继电器一般选用DC24V。接触器线圈的功率较大,最好不选低压。另外PLC不直接控制接触器,其线圈电压与PLC无关。

网友F:
可以,当线圈所需功率一定时,电压选高点,线圈电流就会小些,电压低,电流大,接触器线圈的功率较大,最好不选低压。

网友G:
这是个老标准接触器所用的电压数据,如CJ0系列CJ10系列,一般不再使用。现在和国际接轨用的是交流24V和110V。但老机器上还在用。36V是安全电压,127V超过了安全电压的范围,作为控制使用必须要隔离变压器也就是次级线圈回路不接地使用,与大地不形成回路使用才是安全的。

网友H:
完全可以用,36V反倒更安全.

网友I:
可以的,还更安全

网友J:
当然可以

网友K(2007-05-29):
怎么会不可以呢!

网友L:
  机床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中使用的接触器,其线圈电压36V和127V有区别么?能否使用线圈电压为36V的接触器,(主触点都符合要求的)?
  如果你全新设计的电器控制回路如以上各位说的,问题不大。但如果是设备改造,你要仔细计算控制变压器的各电压抽头的功率。特别是老型号的控制变压器余量都不大,继电器,接触器比较多的话,可能造成某等级线圈过载烧毁。

网友M(2011-04-29):
有人知道超压保护吗

网友N:
只要容量足够,完全可以。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关于最好用24V的,与PLC相匹配,

PLC一般是DC,如果接触器都用直流24V的接触器,价格是同型号同规格普通接触器的5倍

网友P:
如果原来控制电路的电压为127V,在不改变控制电压的情况下直接改用36V线圈的接触器会不会造成36V线圈短路?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关于如果原来控制电路的电压为127V,在不改变控制电压的情况下直接改用36V线圈的接触器会不会造成36V线圈短路?

36V的线圈会烧坏,有可能变压器也会烧

网友Q:
           机床接触器采用什么控制电压,是根据机床的性能及安全性所设计的,一般机床控制电压常用的有127V、110V、36V、24V;要根据选择接触器线圈电压而定。要根据机床的性能及需要正确选用控制回路的电压。

网友R(2013-02-18):
引用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37854&page=2

当线路简单,使用电器少时,可直接选用380V或220V的电压,如线路复杂,使用电器超过5h,可用24V、48V或110V电压(1964年国际规定为36V、110V、或127V)的线圈.
转自工业电器网(www.dian168.com)
而且经过隔离变压器后操作者和维修工人人身更安全了安全

机床电气设计规范上讲,超过五个线圈(包括指示灯变压器),必须加装隔离变压器;如果设备中有很多220伏的电控阀,机床控制电源可以选用220伏的隔离变压器,没有必要选择110伏的;如果设备中有很多24伏的电控阀,机床控制电源可以选用24伏的隔离变压器,交流接触器选用24伏的;选择110伏是为了降低电压,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现在很多设备没有加隔离变压器可能是为了降低材料成本,我们单位设计部门要求必须按照设计规范设计产品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