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调整的好与坏如何判定?

楼主(2006-10-07):
请教版主各位师傅:
    伺服调整的适当与否如何判定?是不是应该有判定的指标,指标有哪些?望赐教,谢谢!
例如,我现在调试一台机床,3轴的加工中心,其中有一跟轴运行时,有明显的噪音.是否应该先得到该轴的负载大小,根据负载的大小调整电机的静态\动态特性?静态\动态特性包含什么内容,该机床用于加工模具.

    如以上说的不对,请各位使劲批评,并恳请指正.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加工摸具的,比较重要的指标应该是运动过程中的精度和震动幅度。前者要求刚性高,不会由于加工中的应力使加工轨迹偏移,后者则保证加工表面的光洁程度。

有明显的噪音,是由于伺服调整的原因导致震荡,还是机械上有问题?

楼主:
多谢版主的回复,我现在初步怀疑机械上面存在问题,因为,我们的产品初始的设置,伺服的刚性不会太高.但是,我在想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伺服来弥补机械部分的不足.请指教!谢谢!

在此,想请教,您刚才说的刚性是个什么概念呢?

网友B:
应该可以吧,版主的回复说得很有道理!小弟以前做个机械手的维护工作,是用滚珠丝杆加直线导轨做的,采用安川的伺服电机驱动和韩国的运动控制卡控制,机械手在机械装配过程中非常重要,特别是丝杆和导轨的配合,这是衡量机械手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一般来说如果机械在运转过程中出现正常的噪音,可以来适当调整伺服的增益这种办法来弥补设备出现的杂音,增益调整要适当,适情况而定!小弟也是一位新手,如以上说的不对,请各位使劲批评,并恳请指正.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但是,我在想是否可以通过调整伺服来弥补机械部分的不足
理论上,可以部分的弥补,但往往要有很大代价(比如精度非常糟糕),还不一定有多大效果。

楼主:
斑竹的答案有参考价值是不是系统的运行速度会有很明显的损失,我个人感觉,伺服低速运行的时候,机械传动部分的噪音好象有所下降。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应该可以吧,版主的回复说得也很有道理!在线自动调谐时的机械刚性设定包括几种类型,不同的伺服不一定一样.如果选择机械刚性设定值,则自动决定伺服增益(速度环增益 速度环积分时间参数 位置环增益 扭矩指令滤波时间参数).
若增大机械刚性设定值,则伺服单元的环增益会提高,定位时间也会缩短.但是,如果设定值过高,则可能会因机械构成而引起振动,因此请在不发生振动的范围内,从较低的刚性值开始向较高的刚性值进行设定.

网友A:
"斑竹的答案有参考价值是不是系统的运行速度会有很明显的损失,"
速度不一定有损失,不过加速、减速的时间要加长。

“我个人感觉,伺服低速运行的时候,机械传动部分的噪音好象有所下降。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感觉对不对,当然是你占在机器旁边的时候说了算。

网友:
按照惯例,电机的速度符合工艺节拍的需要,且运行平滑一般就可以,但是要注意与光栅尺的配合及同步问题。其他的前面几位说得很有道理了。

网友C:
我现在就是的,把刚性设置的高了,丝杠感觉就有点震动。如果把刚性设置低了,响应太慢,造成精度不够。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