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再发一个‘电缆断线故障定位’

楼主(2006-10-07):
还有一个经验:“电缆断线故障定位”
不知道各位遇到过电缆断芯的问题吗?想知道怎么解决吗?告诉你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用电容表测量断芯的一头对其余线芯(接在一起)的电容值,再测量另一头,电容值比等于断芯的长度比。注意电容表选挡。

网友A:
应该不会很准吧!请说出关系式

网友B:
这个方法我们常用。原理就是两根绝缘电缆芯线相当于两块金属极板组成一个电容,因为两根电缆芯线的相对距离在包裹层内是分布均匀的,所以它们之间的电容容量与长度成正比。利用这个特性不但可以寻找电缆线的断线点,还可以计算电缆线的总长,我们常用此法再配合毫欧表测电阻用来检测供应商提供的电缆在材质及长度上有无偷工减料。
不过缆线之间的电容量是pF级的,所以要注意选择电容表及注意量程。

楼主:
成正比关系的关系式就不用说了吧,小学的知识啊。

网友C:
闻所未闻,学习了。顶!

网友D:
还真没听说过,学习了!

网友E:
实用,顶一下

网友F:
没试过~~看后想试试~~!!

网友F:
用电容表测量断芯的一头对其余线芯(接在一起)的电容值《〈〈其中其余线芯(接在一起)怎么理解啊??是不是把其他的线芯和断线的另一端线芯接在一起啊??

网友G:
确实是好办法,,,

网友H:
方法很实用,学习.

网友I:
好,又学一招

楼主:
TO: health
是这样的,测量对其他所有线心合在一起的电容值

网友J:
没有试过,有空试下。顶先

网友F:
TO 愈强: 我今天试了~~我用的是电子式的万用表上测电容的档位!!但是没成功!!我用的是两根线!!(用的线只有2M)我把其中一根剪断~~但是测到的结果是那个表上显示的数值很快就到了无穷大!!麻烦你能讲的在详细点吗??谢谢了

网友B:
注意万用表最少能测的电容容量。

网友K:
好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L:
线路太短以及碰上水货线,这种方法就没用.

网友M:
又学了一招.谢谢!

网友N:
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F:
那一般要多长的线啊??我借的万用表能测的~~~是FULKE的!!

网友O:
不是说是PF级的吗?对表的精度要求很高呀!

楼主:
一般测量100米左右的线。

楼主:
精度随表的分辨率变化。

楼主:
更正一下,100米左右及以上。用万用表测量要想精确至少要选4 1/2位的万用表。

网友P:
这里所指的电缆是控制电缆还是电力电缆?

网友F:
要那么长的线啊??要是短的线就不能测了啊??

网友Q:
学习了 很好的方法

楼主:
所有电缆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只要电缆的电容容量可测量就行。

网友R:
现在有些地方需要这样的技术及系统,比如路灯线缆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