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教:如何实现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6-10-07):
小弟现在需要用PLC对VFD-M变频器作控制,并用人机去改参素。请问各位大大,当通讯完成后如何才能实现改变变频器参素呢????是用MODRD&MODWR吗?我又不知道VFD-M的数据地址,求大虾们指教啊!我用的是EH系列~~~~~~~~

网友A:
一般情況下,PLC通訊控制变频器主要是控制Command和Frequency,很少去用pLC修改变频器的基本参数!其实你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台达人机去控制VFD系列变频器,既可以修改其参数,也可以控制器运转/停止/正转/反转,并设置其运转频率!

楼主:
TO:lesing
但我的人机还要控制其他设备啊,还是交给PLC好。另外Command、Frequency是什么啊,我刚学PLC两个月,许多东西都不懂啊

网友B:
人机支持和两种不同的控制器同时通讯。如果PLC和变频都是DELTA的,则可以同时挂到RS485上。

楼主:
看来楼上两位大虾比我老师还行!重来没听他讲过用人机去搞变频器。能给我一个简单的改频率的程序学习学习吗?小弟请你吃饭!哈哈!~~~~~~~~~~~~

网友C:
无论用PLC或人机界面去直接控制变频器,还是人机界面通过PLC再去控制变频器,都应采用通信方式进行控制,而且有些控制可以在变频器中完成,如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