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如何解决高频脉冲干扰

楼主(2006-10-08):
现有一设备,由于机械设计限制,需要在一狭小空间里布线,一股电缆是过24V直流电的,还有的是过电子点火器的点火线的,电子点火器的点火线是高压的,它在点火过程中,对24V电影响很大,使24V电在10V到100多V之间波动(数字万用表测量值),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同时也请教这干扰产生的原因、原理。
如果用屏蔽线解决,那该用怎么样的屏蔽线能达到要求。
望大侠们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1.高压点火线不要和24V线共地;
2.24V线使用屏蔽线;
3.在24V对0V之间并一个额定电压27V的TVS(瞬态电压抑制器)。

楼主:
谢谢芯片级维修 的解答,
点火线用屏蔽线可以吗

网友A:
高电压对屏蔽线的耐压要求严格。能点火的电压我想可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