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转窑主驱动装置的选型与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6-10-08):
由于直流电动机的起动力矩大,调速性能优良,一次投资费用较少,在国内水泥厂的回转窑普遍采用直流驱动装置。
1 装置构成及控制原理
  回转窑的主驱动装置由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构成。直流电动机现多采用Z4系列回转窑专用电动机,现普遍采用调压调速方式,即通过改变电枢的电压来改变电动机转速,从而改变窑转速。
  直流调速器有模拟控制系统及数字控制系统。
2 选型原则
  回转窑有以下特点,即:
  回转窑在起动时,由于自身及热工原因,所需的起动力矩较大,相应起动电流较高,但在正常运行时电流并不高。回转窑在停窑时,有回窑现象。在停窑瞬间,窑筒体由于惯性反转,窑转速从减速机侧传至电动机,电枢的速度很快,电动机瞬间做发电状态运行,如果激磁电流不变,反电势很高,在换向器表面会形成灼痕,甚至会将换向器打出凹坑,对换向器的使用寿命有影响。
  鉴于以上原因,回转窑直流传动,在选择直流调速装置时,对于直流电动机及直流调速装置的元器件以及控制方案均有所要求。
2.1 电动机选型
  基于水泥回转窑的特点,各直流电动机生产厂家一般都有回转窑专用的型号,如:使用较多的上海南洋电机厂的ZSN4系列,该系列电动机有较好的动态性能,并有较大的过载倍数,其值可达2.5倍左右。并且,通常由于窑主机的额定转速不高,如果电动机自带风叶散热效果不好,通常需要加装强冷风机,加强冷却。
2.2 直流调速装置选型
  直流调速装置的整流元件基本采用可控硅元件,可控硅由于自身的过流能力较差,在选型时应考虑足够的裕量。直流调速器的主要参考值如下:
  1)额定电压:直流调速装置的额定输出电压一般与直流电动机的额定电压相一致。可控硅元件额定电压一般是正常工作电压峰值的2~3倍值。
  2)额定电流:厂家生产的直流调速装置的额定电流一般是指装置输出的平均电流,国外品牌的元器件的过流能力一般为1.5倍,但过流能力与时间有关,选型时应注意。
  AB公司的直流调速器的最大过载能力是1.5倍,时间为1min。而国内厂家的直流调速器很少在时间的前提下提出过载倍数。
  选取直流调速器,对于国外品牌其额定电流应为:Id≥(2.5~3)Ie/k
式中:Ie——直流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k——满足合适起动时间的直流调速器的允许过载倍数。
  对于国内厂家的产品额定电流应为:Id>Ie。整流装置所需的过流能力已从可控硅元件的选择上做了保证。如:北京整流器厂的KGSF系列可控硅传动装置在设备说明书中对于起动性能的描述如下:在任意给定转速下,均可满负荷起动。
  可控硅元件的额定电流:带较大电感性负载时,整流装置输出的电流波形连续,流过可控硅元件的平均电流为整流输出平均电流的1/3,即:IT=Id/3。
式中:IT——可控硅元件的平均电流;
  Id——直流调速装置输出的平均电流。
  决定可控硅元件允许电流大小的是温度,具体说是指管芯PN结的温度。此指标主要与电流的有效值有关。但可控硅的额定电流是指在常温和正常的冷却条件下,带电阻性负载的单相工频正弦半波电路中,管子全导通时结温不超标所允许的最大平均电流。因此需要在电流有效值相等的原则下,将实际允许的平均电流与额定电流进行换算。考虑裕量,可控硅的额定电流:
  ITa=(ITd×Kf/1.57)×Kt
式中:ITa——可控硅实际允许的平均电流,实际计算中可选为电动机最大过载倍数电流的1/3;
  Kf——整流波形系数(对于电感性负载,三相全控整流桥,其值取为1.73);
  Kt——电流裕量系数,一般可取1.5~2倍。
  整流装置的额定输出电流的大小应与可控硅元件相匹配。
  直流调速器实际选型中应充分考虑回转窑的起动特性,调速器的容量与电动机的过载能力应相一致,从而最大有效地发挥二者的能力。
  直流调速装置的选型实例:
  我厂的1、2号窑为年产熟料35万t的湿法窑。回转窑的主传动采用双传动方式,2台电动机的电枢相串联。窑主电动机的主要参数如下:
  单机功率:220kW
  电枢电压:220V;电枢电流:960A
  所选的直流调速装置如下:
  型号:KSF22-1000/440
  额定输入电压:380V额定输出电压:440V
  额定输入电流:816A额定输出电流:1000A
  生产厂商:西安电力整流器厂
  从该设备的选型可见,基本满足前面所述的选型要求,运行情况良好。
  四川双马水泥集团的7号窑,为年产水泥50万t的湿磨干烧窑,窑中主传动电动机采用单传动方式,窑主电动机参数如下:
  型号:ZSN4220kW
  额定电枢电压:440V;额定电枢电流:550A
  电动机过载倍数:2.5~3
  双马厂选用的直流调速器为西门子公司的全数字直流调速装置6RA70系列1200AR产品。
  由公式Id≥3Ie/k=3×550/1.5=1100A可见,该选型是比较合理的。实际的运行情况也不错。
3 回窑控制方案
  直流调速装置一般是做双闭环运行,即流调、速调,回转窑在直流驱动系统正常时,运行非常平稳。但在停窑时,由于回窑产生较高反电势,会对系统造成一定的危害。故控制系统应有较为完善的解决方案。现提出一些观点,以供商榷:
  1)本桥逆变:停窑时,电动机高速反转,产生的反电势较高,此时可使导通角α>90°,即使整流电路进入有源逆变状态工作,实现直流逆变交流,将电能回送电网。
  2)减弱激磁:停窑时,分断主接触器,并在同时将激磁电流大幅减小以限制反电势。
  3)能耗制动:停窑时,整流装置封锁脉冲,主接触器分断,同时在电枢主回路中串入能耗制动电阻以消耗回窑反电势能量。并可与第二种方案作互补控制,进一步减小回窑对直流驱动装置的影响。
  实例:西门子的6RA70系列产品本身就具有方案1和方案2的功能,其中方案1为此套系统的标准功能,无需外加器件,即可完成;方案2也无需外加器件,只要通过对直流调速装置内部参数的设定来完成,从而达到主回路一掉电,励磁电流成倍减少,从而成倍减少反电势。2种方案可以同时运用,以达最佳效果。在四川双马水泥厂的6号和7号线上均运用了此2种回窑控制方案,效果比较理想。
4 直流驱动装置故障分析
  1)电流波动,窑速不稳。由直流调速理论可知,直流电动机转速(窑速)电流与整流电压、激磁磁通都有关系,二者发生故障对窑速和电流均有影响。
  ①电动机内部的激磁电源线有破损,在电动机运行中随着电动机振动有瞬时碰壳现象,电动机的转矩下降,转速降低,电动机转动发生困难,现场表现为窑速波动。
  实例:我厂4号窑窑速波动,时不时发生转动困难。当时一度怀疑触发装置故障,但在现场检测中,触发脉冲完全正常,后拆开电动机发现是激磁线破损,处理完后开机正常。
  ②由于调速装置整流柜上的冷却风机引起的振动,造成电路印制板上的相关元件焊点松了,或是相关的电子元件发生故障,脉冲时有时无,可控硅元件的触发不可靠,用示波器观察会发现电压波形1个以上的波头不稳定、闪动的情况。
  此故障在我厂的3、4号窑多次发生,尤其是在每年的夏季,天气炎热、潮湿,我厂收尘效果又不是太好,粉尘相对较大,对电气元件的影响较大。
  ③外部给定信号,由于电气元件的接触不可靠,从而造成触发脉冲不可靠,引起电流和窑速的波动。
  2)窑速突然下降,但之后窑主机能稳定运行
  造成这种情况主要是以下2种原因:1)触发脉冲丢失,比如触发回路的相关器件脱焊,相应的可控硅回路无法导通,造成输出整流电压下降;2)可控整流桥桥臂上的可控硅元件故障,或是熔断器熔断,造成输出电压下降,常见故障的有一臂、两臂及一相断开,其对整流输出电压的影响较大。

  我厂的3、4号窑曾多次发生此类故障。主要是熔断器熔断引发故障。
  3)窑主电动机无法起动
  此种情况有以下原因:①外部联锁控制设备故障,主电动机控制回路无法接通;②多个整流元件或是触发回路故障,输出电压低,整流装置提供的起动电流太小,起动力矩不够,不能起动。③由于检修后触发脉冲出线接线不慎,造成可控桥整流元件的触发顺序混乱,电压波形异常。
  实例1:我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