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616G5?????

楼主(2006-10-08):
现有一台616G5-18.5KW的机器,现象是这样的,带10A的负载时三相电流正常,带25A的负载时UV两相电流正常为26A,此时W相电流为8A左右,这种现象怎么解释???请安川的高手指点。(负载没问题)

网友A:
你量一下三相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或者把L8-07改为1输出缺相保护有效!看是否报警?如果报缺相就是驱动板上W相驱动有问题了!

楼主:
我测驱动波形都正常

网友B:
主板故障也会导致缺相。我有一块新主板便宜卖拉hott520163@163.com

网友C:
我觉得三路的驱动还有问题。重点检查光藕和三路的稳压管。最好全部换全新的之后再试机。不过拆下来的器件也要放好。很多稳压二极管用在驱动上,找到三个参数一样的不怎么好找啊!
驱动部分的电解也都换全新的。还不行就换模块。

楼主:
驱动方波很好,模块1000M多,我觉得这两个地方不会出错。
现在怀疑主板有问题,可是在十几安培的时候三项电流正常。
还有一个我是不是可以不插霍尔带载试机???

网友D:
霍尔不可有接!

网友D:
是霍尔不可不接!

网友E:
可以的,只是加载时不能盲目的猛加

楼主:
有主板的朋友留个电话??

网友B:
hott520163@163.com  我有一块便宜卖你。
货到付款

网友F:
一般是主板问题!!如果所驱动的电机未出现异常情况 一般是主板上的A/D有问题!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整定就OK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