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变频器开关电源电压偏高?

楼主(2006-10-08):
有一台CT变频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偏高,24V的输出快成50V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变频器的型号?

网友A:
#22端子的输出吗?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吗?

楼主:
变频器型号:UNI3401 LFT 电梯专用
现在开关电源已经正常了,连机后出现显示乱码,按键无反应。不会是主板坏了吧,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B:
显示什么乱码,估计可以修复,我这里有这种全新或二手的变频器及配件,有维修的问题或需要配件可以联系我,电话013575315985

楼主:
显示很怪,不成什么具体字符,很麻烦

网友B:
估计电源还有问题.

楼主:
谁有这CT机器的CPU主板请回复,谢谢

网友C:
我们有13505835947

网友D:
UNI3401 LFT 和普通UNI3401的主板有点区别的!UNI3401 LFT 是重负载型的!有些随便装一块是不行的!

楼主:
现在怀疑存储芯片93C66坏,或者里面的程序丢失乱掉,谁有相同的主板能否帮助提供读取一下程序,谢谢!

网友E(2009-04-28):
有一台CT变频器,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为零,为什么?是否需要外部供24V电?

网友E:
我的CT变频器开关电源怎么没电,即22端子没电,是否需要外接24V电?

网友E:
CT变频器22端子开关电源没电是否因为没插存储卡,存储卡是否必须插入?

网友F:
有需要CT UNI系列变频器配件的可以到我这里问问 我这边有些配件 13221971118沈先生 QQ59536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