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差动的理解

楼主(2006-10-08):
"差动"这个我不太知道,它是一种保护,多用在变压器上,对吧,它是怎么用,保护什么?????请指教,

网友A:
   差动保护一般用在变压器上,主要是防止电流波动较大的保护

楼主:
谢谢你,好像有一种叫差动继电器,对吧,它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B:
一般模电书晶体管一章中就有差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