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啟動

楼主(2006-10-08):
三相交流電機多少KW以上要用星三角啟動,啟動時間又怎麼設,一般取幾秒呢?

网友A:
我们厂一般37KW往上的电机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像55KW的就行及往上的

网友B:
星三角启动主要是减少启动时的大电流对电网的冲击,看你们的变压器容量,够大的话你都可以不用啊,正常来讲,11KW及以上最好用降压启动

楼主:
謝謝樓上2位的回覆
我記得以前書上看到的好像也是10KW以上用星三角启动,不知道其它人有不同看法嗎?那啟動時間呢?大家有沒有時麼計算的經驗工式阿,我一般就是10KW的設個2,3秒的樣子.

网友C:
异步电机降压启动常用的有:变压器降压启动和星-角启动,变压器有三个抽头分别为80%、65%和55%,根据负载性质选择;星-角启动启动电压是220V,约为57%,适合大部分负载。
是否采用降压启动,有一个一般的说法就是供电变压器容量的20%以上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