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电阻信号线长度问题

楼主(2006-10-08):
对于通常的温控器,热电阻信号线长度一般为多少比较合适?最长可以是多少? 谢谢1

网友A:
1米吧;只供参考

网友B:
我的技术可以接几十,几百米甚至更长

网友C:
采用三线制连接,且线径相同即三线电阻相同,阻值小于18欧姆!

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可以联系我!
我司有多年的温度仪表生产史!
万沃仪表(上海)有限公司
周海波    13909817485
QQ:289939636
E-mail:wanwo_office@126.com

网友D:
要求精度高时,用KVV3*1.5电缆可接100米.

网友E:
下面引用由万沃仪表在 2006-10-9 9:48:00 发表的内容:
  采用三线制连接,且线径相同即三线电阻相同,阻值小于18欧姆--------------------------------------------------------------------------------------------
赞同!

网友F:
采用二线制接线电阻误差大,5米以内.三线制基本可能消除引线误差,50米以内没问题.四线制,用恒流源可以完全消除引线误差,可以理论上无限长.

网友G(2006-11-07):
三线制热电阻的误差与引线的电阻有关,只要单根引线电阻能在5欧姆以下就可以

网友B:
三线制热电阻测温实际使用长度超过3KM,最长海底6KM,误差小于0.1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