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和MOVP指令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10-08):
MOV和MOVP指令有什么区别?
谢谢!

网友A:
movp前面的条件满足后只执行一个周期。而MOV前面条件满足后始终执行

楼主:
还有,BMOV和FMOV有什么区别呢?谢了。

网友B:
Bmov是成批传送:
例如:Bmov d5 d10 k3
即将 D5 D6 D7共三个寄存器传送到以D10开头的三个寄存器当中 D10 D11 D12
所以是 D5--D10
    D6--D11
    D7--D12
Fmov是将同一数据多点传送:
例如:Fmov K0 D0 K10
意思是将K0这一个数据同时传送给以D0开头的10个寄存器
即:
 K0---D0
 K0---D1
 K0---D2
 K0---D3
 K0---D4
 K0---D5
 K0---D6
 K0---D7
 K0---D8
 K0---D9

网友B:
以上这些的解释在三菱的F系列应用指令说明书中都有,买书的话可能要200多块,可以到三菱的指定网站:三菱电机(上海)去下载,要注册登陆一下就可以了
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index.asp
下载页面: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products/manual.asp?cateid=11&navid=3,41

KFC???

网友:
相当感谢 我也正要问呢

KFC???

网友:
下载界面怎么打不开啊
我下过一分 是网友扫描上来的 相当不清晰了

网友B:
你们的网络是不是不是很好
我在家里,还有公司都可以下载,而且很清晰啊
在公司有时候网速很慢,所以下载有问题
扫描的肯定有问题,不清楚拉,我这里说的电子版本是书籍制作的电子版本,很清楚的,不过好象有1,20兆呢

网友C(2008-12-29):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D(2009-10-17):
MOV前面的执行条件如为1,则数据始终传输,MOVP则只在前面状态为1的一瞬间传送一次!

网友E(2010-11-18):
何时使用WDT指令EIZL

网友F:
总算弄明白了,谢谢。

网友G(2011-11-27):
谢谢!让我更加清晰了。

网友H(2012-05-04):
讲的通俗易懂,谢谢跟帖者的付出,学习了!

网友I(2020-02-26):
学习了。讲的通俗易懂,谢谢更帖子的付出。

网友J(2022-01-05):
一个是点一下瞬时就传送到家了   一个是一直按开启 才能传送到家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