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程序丢失了怎么办?

楼主(2006-10-08):
公司有一台840C系统的无心磨床,重新输入系统程序后,在修正砂轮时出现报警"n200程序不在内存中",无法进行修正砂轮!

网友A:
看看机器是否有备份,从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B(2006-12-21):
如过真没有的话,只能重新安装了.

网友C:
Eprom里有的

网友D(2007-12-25):
可能是装载有问题把

网友E(2008-02-24):
程序丢了。
西门子就这不好,容易丢程序,而且西门子说明也说了,程序在断电的情况下只能保持50小时。,所以平时放长假的时候,一定要保存一下
我没用过840的,我想应该是PC系统那种吧, Eprom里面应该有,不过如果你们自己没备份过,那程序可能是厂家备份的,可能有点不太好用了,通常操作工会有更改程序的

网友D:
按存储数据方式重新上电 看看是否可行 如果不行只有重新传一遍程序 切记机床程序一定在平时注意备分一分 以防不测

网友F:
哪位高人对840C熟。有重谢。13700011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