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CNC)
求助:程序丢失了怎么找到?

楼主(2006-10-08):
公司有一台840C系统的无心磨床,重新输入系统程序后,在修正砂轮时出现报警"n200程序不在内存中",无法进行修正砂轮!

网友A:
看看你的NCU,重装一次试试。假如硬盘坏了,就只能使用你们单位机床生产厂家留下的悲备份了。
n200程序有没有清编程员仔细检查阿?建议:重新读一次程序。我单位用的事840D的。

楼主:
谢谢大虾,故障找到了,是有人把一个子程序名称给改了,找不到所以报警了,改回来就好了.
不过,有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修改加工参数后,无法保存到机床里.多存几次就可以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虾帮忙!

网友B:
原来如此,知道了。谢了!!

网友C(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