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怪问题

楼主(2006-10-08):
最近遇到一台水泵,直接启动压力达到2.8KG,用富士P9变频启动50HZ时才达到2.2KG,不知道是不是变频器原因啊?请各位支招。

网友A:
看起来,好象是变频器功率不够大吗?
我也没谱,希望开个头,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B:
测一下进线电流,看看是否一样。V/F曲线设的怎样?

网友C:
测一下转速

楼主:
我觉得在50HZ电机速度可能没到达额定转速,可是怎么会发生这样情况现在我还说不清楚。郁闷!

网友D:
这个问题在用变频器做供水系统的时候很常见,一般变频器参数设置里都有最大输出电压、额定电压 这个电压基本都设置为380v 变频器的输出不会超过这个电压  工频的电压是不稳定的若是大于380V 则工频运行时的电机内磁通值大于变频运行时的值 另外变频器本身会有很多干扰谐波、会损耗一部分的能量  所以会造成楼主所遇到的问题  处理建议--检查工频电压,加电抗器,滤波器等

网友E:
加电抗器  13325215833

楼主:
谢谢乒乓的建议,现在再加东西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不知道能否把输出电压设高点。

网友F:
这是变频器设置问题

网友F:
把输出电压设置为400V

网友G:
频率设高了,功率会下降!最高电压还是达不到工频的波动电压。
加电抗器到是道理,但还是不理想。
选型设计时应该有一定的预度。

网友H:
找出使电机转速达到额定转速的方法

网友I:
变频器与电机之间的电缆多长?使用屏蔽电缆了没有?

楼主:
电缆不长,10米不到,

网友J:
把变频器的基本频率调到50赫兹就好了

网友K:
因该是变频器的功率小了!换一台大一点的就可以!

网友J:
因为好多国外品牌的驱动器,参数恢复出厂时,驱动器的基本频率为60Hz

网友H:
工频电源是不是标准确的五十赫兹.还是五十几赫兹?

网友L:
节能运行关掉(F75=0)

KFC???

网友M:
这已经是多少年来不争的事实。实际上大部分采用PWM开关模式的变频器在最大输出频率(50HZ)时的输出电压只有电源电压的86.6%。由于电机的转矩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这种电压的不足导致轴转矩严重不足,实际水泵转速下降明显,自然水泵扬程就下降了。
另外有些情况;当电源电压下降时,大部分的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也随之下降,不能在50HZ时为电机提供额定的380V电压,当然压力也会下降了。有一些变频器具有升压功能,即使电源电压有些下降,也会在电机额定工况时为电机提供额定的电压。
懂事所说的关掉节能运行就是和电压有关,因为节能模式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会遵从U/F比的设置。 http://www.blogguanghu_xu.ccoo.cn

网友N:
建议更换水泵专用变频器

网友O:
老大,不会把电机线接反了吧?试一下!

网友F:
对,就是把节能功能关闭,日本人就是会花样,我上次也是遇到过

网友P:
我公司是LG在南京的保修中心,有疑问请拨025-84293094,84293093

网友Q: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R:
以上的同志们啊,怎么动不动就说变频器坏了.那是电机反转了

网友S:
是恒压系统?压力表是什么?怎么安装的?

网友S:
换个功率大的变频器和泵

网友T:
你们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指教一下.

网友U:
测量电机电流比工频时如何。电流一样则 为变频参数的原因。小则是水不够抽。

网友H:
压力不够,肯定电机转速也不够,那如果不是变频器带载能力有问题的话,就是你的工频电不止五十赫兹。测工频及变频时的转速。要解决问题就提高频率运行吧(当然电机不能过流)。

网友V:
直接启动压力达到2.8KG,用富士P9变频启动50HZ时才达到2.2KG,说明电机不可能反转,反转的话不可能达到2.2KG啊,跟节能也许有一些关系,主要跟转差率有关,可以提高电机的最大频率到55HZ左右,或者增加转差率补偿。QQ群13481299

网友W:
水泵的应用一定要大马拉小车,最好的低压变频器也只有92%的效率,想达到水泵的最大功率是不可能了。

网友W:
顺便发个广告,看看变频器抗晃电系统的解决方案,说不定对你有帮助。楼主赶紧换大变频吧

网友V:
 不论那种形式的变频器,在运行中均产生不同程度的谐波电压和电流,使电动机在非正弦电压、电流下运行。拒资料介绍,以目前普遍使用的正弦波PWM型变频器为例,其低次谐波基本为零,剩下的比载波频率大一倍左右的高次谐波分量为:2u+1(u为调制比)。
   高次谐波会引起电动机定子铜耗、转子铜(铝)耗、铁耗及附加损耗的增加,最为显著的是转子铜(铝)耗。因为异步电动机是以接近于基波频率所对应的同步转速旋转的,因此,高次谐波电压以较大的转差切割转子导条后,便会产生很大的转子损耗。除此之外,还需考虑因集肤效应所产生的附加铜耗。这些损耗都会使电动机额外发热,效率降低,输出功率减小,如将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运行于变频器输出的非正弦电源条件下,其温升一般要增加10%--20%。
以上也是一个因素啊,值得参考!

楼主:
现在也没什么好的办法,把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提到到55HZ运行,基本上达到压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