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询找三相电流探测继电器

楼主(2006-10-08):
想向各位见多识广的朋友们求助查找三相电流探测继电器,具体要求为:
对三相电流进行探测,范围在1-5A之间,当电流超过设定值后,输出报警(继电器触点输出)
0873-6196181-302

网友A:
我们的任意一个产品都可以
www.econtrolnet.com
010-68703353

网友B:
请把情况再说清楚些
1.精度
2.是否可调
3.直流交流
4.动作时间
5.价格
6.数量

网友C:
就是,如果不考虑价格的话,当然有很多种方法